学DSP要学会信号处理那个课吗?

楼主(2011-01-31):
学DSP要学会信号处理那个课吗?我怎么觉得用了好长时间,我一点理论知识都没有用到,全部用到的是数据手册的东西,这让我怀疑以前学习东西到底值不值得

网友A:
一般不涉及到复杂的算法的话还是不需要的

网友B:
一般来说没有用到!

网友C:
肯定有他的用处

网友D:
如果想成为DSP高手,那是必须的!

网友E:
楼上说的对,好好学吧

楼主:
当单片机用用不需要

网友C:
书到用时方恨少,就看你用得上不

网友F:
要想成为一个高手,那是必须的。

网友G:
不学信号处理的话 不如用51或者arm dsp发挥不了全面作用
除了信号处理 自动控制什么的也要学学

网友H:
学了那个课也还得进一步学习相关的代码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