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封装功耗?

楼主(2011-01-31):
一般的IC都有一个封装功耗(diapasstion power),是这个IC能提供的最大功率吗?

网友A:
不是,该值指器件封装本身的耗散功率,对应的是热阻,如果器件本身有更大的输出能力,这时需要加散热装置,功率器件的最大功率一般都高于封装的耗散功率。

楼主:
那为什么在环境温度低的时候这个封装功率反而大而环境温度高时反而小呢?

网友A:
当然了,热阻与温差呈反比。

楼主:
春阳大虾现在还没有放假吗?很敬业呀。先感动一下

网友A:
人的衣服,同样是在夏天耗散功率小而冬天耗散功率大,所以冬天才要加衣服。这是基本物理规律。

楼主:
如果一个IC的耗散功率小,那是不是它本身的功率也比较小呢?

楼主:
一个功放芯片,工作电压20V,可以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供最大40W的输出?如果其封装功耗是12.5W,那能输出的有用功率就只有27.5W了?

网友A:
如果一个IC的耗散功率小,那是不是它本身的功率也比较小呢?
引用 楼主:

封装耗散功率小不一定输出功率就小,比如QFN封装的可以通过散热器实现比DIP封装更大的功率,而QFN本身的耗散功率却不如DIP,但QFN可以通过合理的手段来大大扩展耗散功率。现代芯片封装技术强调走微型化道路,和很多传统封装形式比就有如此特点。

网友B:
8楼:
好像还是在考虑TDA2030做D类功放问题吧?

“功放芯片,工作电压20V,可以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供最大40W的输出?”
不是。
工作电压20V,输出电压一定比20V要小一些,小多少视具体芯片而定。
而且,你说的输出功率,是直流输出功率。直流输出仅对稳压器等有用,对输出音频信号的功放没有意义。

“如果其封装功耗是12.5W,那能输出的有用功率就只有27.5W了?”
不是。
功放芯片从电源取得的功率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输出到负载(扬声器等),一部分变成热散到周围环境中。封装功耗是指该芯片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散到周围环境中的最大功率,这与输出功率无关。

网友A:
一个功放芯片,工作电压20V,可以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那么是不是可以提供最大40W的输出?如果其封装功耗是12.5W,那能输出的有用功率就只有27.5W了? ...
引用 楼主:

20V2A连续输出当然是40W了(工作电压20V可是无法输出20V的),但在40W输出时的耗散功率有多大则需要看效率,耗散功率的存在是因为效率不是100%所导致的。另外,封装的12.5W耗散功率是有测试前提的,只有在测试前提下才是该指标,至于27.5W的功率不知道你是怎么计算的,输出功率和耗散功率之间没有特定的关系,除非你查了器件手册中得出的结论,否则没有意义。

网友A:
才发现maychang在10楼已经解释过了,解释的自然是非常到位。

楼主:
谢谢解答得这么详细。我现在的问题是要设备提供最大的输出功率。手册上说可以提供最大2A的连续输出电流,我测了一下,输出电压只比电源电压低1V左右(输出方波的电压)。现在芯片有几种封装,有TO-220,有DFN,PDIP,SOIC,其中TO-220在加散热片时,封装功耗在TA小于25度时为12.5W,在75度时为1.6W。而DFN等封装的封装功耗都小于1W。
现在问题是:这几种封装,哪一种能提供最大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当然是TO220可以取得的耗散功率最大。

网友B:
和chunyang撞车了。

13楼:
“我现在的问题是要设备提供最大的输出功率”
这个“最大的输出功率”值得仔细讨论。
一般地说,某功率放大器能够输出的最大功率与波形有关,输出正弦波和输出方波,方波的最大功率比输出正弦波要大。
即使是非常好的放大器,输入为纯正弦波,其输出也必然带有非线性失真。所以放大器都必须注明是在非线性失真为多少时测量的输出功率。另外,输入信号频率不同,同样的非线性失真,最大输出功率也不同。所以放大器一定要注明是在什么频率下测试的。

“现在芯片有几种封装,有TO-220,有DFN,PDIP,SOIC”
这个,不是同一型号芯片吧?不大可能同一型号芯片,既有TO-220封装,又有PDIP、SOIC封装。

楼主:
"当然是TO220可以取得的耗散功率最大。"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不是提供的输出功率就是最大呢?
27.5W=20*2-12.5

楼主:
最大提供20*2=40W,封装功耗12.5W
输出=40-12.5=27.5
对吗?

网友B:
16楼17楼:
不对。
你需要把能量转换与守恒搞清楚先,然后还要把正弦功率如何计算搞清楚。

网友A:
楼主的算法错的离谱。

楼主:
可能是有点问题。
这样问可以吗:
一种芯片,有各种封装形式,一般来说是不是TO-220的封装由于封装功耗最大,其可以提供的有效输出功率就最大?

楼主:
如果能提供最大2A的连续输出电流,如果输出为19V的方波(占空比为50%),在供电电源中接入电流表(电源电压为20V),在电流表读数为1A时,封装功耗为多少呢?

楼主:
不大可能同一型号芯片,既有TO-220封装,又有PDIP、SOIC封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确实是有这几种封装。我所提供的资料都是从官方DATASHEET来的

网友A:
只有基于同一芯片内核时是这样,这是比较的基准,封装有其对应的耗散功率,大功率器件更要关注加散热片或散热措施后的耗散功率,TO220有金属散热片外露,本身尺寸也较大,可以很方便的加装散热片,愿意的话,加水冷都不难,但要注意的是,功率封装有很多种,TO220只是较常见的一种,但不是耗散功率最大的。

网友A:
测实际耗散功率可以测量工作时的电源功率和输出功率,二者之差就是耗散功率。

楼主:
看来结论是出来了:
封装功耗大,在同等条件下,其能提供的输出功率也大。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还有一个错误,不好意思,封装功耗的E文是package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B:
21楼:
根据你的叙述,无法计算,条件不够,只能计算出芯片自身耗散功率与输出功率之和为20W。

22楼:
请将芯片型号贴出来,若能贴出你找到的官方datasheet更好。

楼主:
封装功耗就是转化为无用功(热量消耗掉)的功耗吗?
先谢谢chunyang和maychang两位大虾

网友A:
看来结论是出来了:
封装功耗大,在同等条件下,其能提供的输出功率也大。不知道对不对?
引用 楼主:

还是概念不对,输出功率要看芯片的设计,耗散功率则主要与效率、内阻什么的相关参数有关,比如MOS管,SOT23封装的可以轻松实现A级工作电流,但如果是晶体管,同样电流下TO220都要再加散热片。同样的,开关电源效率高,小封装就能实现大电流,线性稳压器在同样输出下就可能要巨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B:
28楼:
不是。
封装功耗是一定条件下转换成热的功耗允许最大值或者说最大允许值,实际耗散多少由具体工作决定。

网友A:
package power dissipation,封装耗散功率,我前面一直这么说,楼主居然才反应过来。

楼主:
DATASHEET提供出来了,如果二位大虾有时间研究一下,有些问题可以深入讨教

网友A:
器件的实际耗散功率应小于封装耗散功率,加散热器或其它散热措施可以增加封装的耗散功率。

网友C:
封装功耗PD=(最高允许工作结温-壳温)/封装热阻

壳温由壳到散热器的热阻及散热器的温度决定

散热器的温度由散热器对空气的热阻及空气的温度决定

春阳说到水冷,如果把IC引脚密封不透水,丢快速流动的冰水里去,便可达到最大的PD了

网友A:
DATASHEET提供出来了,如果二位大虾有时间研究一下,有些问题可以深入讨教
引用 楼主:

基本原则性的概念和Datasheet无关。

楼主:
器件的实际耗散功率应小于封装耗散功率,加散热器或其它散热措施可以增加封装的耗散功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现在是这样的:在手册中说了,能最大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那么对于同样的芯片,不同的封装形式,是不是都能提供最大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还是封装耗散功率大的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

楼主:
"封装功耗PD=(最高允许工作结温-壳温)/封装热阻
壳温由壳到散热器的热阻及散热器的温度决定
散热器的温度由散热器对空气的热阻及空气的温度决定
春阳说到水冷,如果把IC引脚密封不透水,丢快速流动的冰水里去,便可达到最大的PD了"
是否可以说:在达到最大PD时,输出功率就是最大了?既然加了水冷了,应该是吧?

网友A:
TO220等封装无需密封管脚即可很容易的实现水冷。
初中时,装电视机,自己绕的电源变压器,用料太实在,又多留了点余量,结果输出电压高了,管子烫手,不放心,于是给电源调整管(TO3封装的3DD15)装了个小水箱……

网友A:
器件的实际耗散功率应小于封装耗散功率,加散热器或其它散热措施可以增加封装的耗散功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意。现在是这样的:在手册中说了,能最大提供2A的连续输出电流,那么对于同样的芯片,不同的封 ...
引用 楼主:

只要是用同一芯片内核的就都可以,但要通过适当手段保证散热。

网友C:
俺不用水箱,俺是把TO220锁在铝板上,然后铝板的一头泡水里:lol

网友B:
楼主可能还没有弄清楚:最大2A的连续输出电流,实际输出电流却不一定是2A。即使输出电压是20V,电流多大还要根据你的负载才能够确定。当然,实际输出功率也要根据负载才能够决定。

楼主:
有机会给几位大虾讨教,真是幸会。几位大虾都在深圳吗?俺在北京

楼主:
"楼主可能还没有弄清楚:最大2A的连续输出电流,实际输出电流却不一定是2A。即使输出电压是20V,电流多大还要根据你的负载才能够确定。当然,实际输出功率也要根据负载才能够决定。"
我说得当然是能找到达到2A电流的负载了。

网友A:
"封装功耗PD=(最高允许工作结温-壳温)/封装热阻
壳温由壳到散热器的热阻及散热器的温度决定
散热器的温度由散热器对空气的热阻及空气的温度决定
春阳说到水冷,如果把IC引脚密封不透水,丢快速流动的冰水里去,便 ...
引用 楼主:

楼主还是没有搞清概念。

耗散功率是器件在工作中因为效率不是100%而产生的,不将该功率处理掉,热量就会累积,直到器件无法工作,但不能说“达到最大PD时,输出功率就是最大了”,只要限制住温升,输出功率就可以实现最大。

网友A:
有国外的爱好者,给PC的CPU做了“咖啡冷”散热器,目前的高速CPU不论Intel的还是AMD的在全速运行时都有几十W的耗散功率,热咖啡那是足够了,就是不能太烫嘴,否则CPU还是受不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放到冰水里,是不是就可以提供最大的输出功率了。不要钻牛角尖

楼主:
我觉得楼上可以看看DATASHEET,然后得出结论:
第一,我改选用哪种封装的芯片?
第二,如果我是输出占空比50%的方波,方波电压为电源电压的90%(按手册中说的),电源电压最高为20V,那么我最大可以得到多大的输出功率(选用不同的芯片)?

网友A:
未必,楼主在钻牛角尖,注意我前面讲的,封装(如果加装散热器则要包括在内)的耗散功率要大于器件的实际耗散功率,理论上甚至可以等于,至于是大于10%还是大于100000%,没有区别。

网友C:
楼主你自已没搞对。器件的功耗与输出功率没有必然关系,不同的工作状态有不同的效率。

俺有100块钱,你也有100块钱,俺花5块钱把其中的95元汇到了希望小学,效率95%,你踩单车把钱送过去,路上花掉80块,希望小学只收到你20,你耗耗的比俺多,但输出的没俺多

楼主:
不好意思,我确实是不知道选用哪种方案。各位大虾如果能帮帮忙,那就谢谢了。

网友B:
49楼:
“第二……”
我已经说过了,实际输出功率多大,还要看你的负载,以及工作频率。
负载相同,工作频率不同,最大输出功率是不一样的。

DATASHEET我看过了,有两种封装,其中有一种又有塑封和陶瓷两种。
选哪一种,还是要根据你的实际工作情况而定。

网友A:
选择封装要考虑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机内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对于短时间间歇工作的设备,可以准许不断的温升,只要在温升到危险的程度之前保证设备已经停机,而长时工作就必须考虑极限情况,比如夏季的高温甚至户外设备要考虑阳光的直射等等。

楼主:
"选择封装要考虑工作时间、工作环境、机内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对于短时间间歇工作的设备,可以准许不断的温升,只要在温升到危险的程度之前保证设备已经停机,而长时工作就必须考虑极限情况,比如夏季的高温甚至户外设备要考虑阳光的直射等等。 "
相对来说,哪种封装对于高温环境来说比较好一点?

网友B:
56楼:
“相对来说,哪种封装对于高温环境来说比较好一点?”
那当然是TO-220封装比较好,加散热器就更好,再加风扇就更更好了。

楼主:
看来跟我原来的想法一致。谢谢。新年快乐!

网友A:
TO220加散热器很容易。

网友B:
楼主够执着。
我在北京,可以交流。

网友D:
LZ是中兴的?
TO-220+散热片,散热片尽量做大。
如果是自然冷,还要考虑安装方式和位置,让热充分对流。

楼主:
maychang大虾:
发了个短消息,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