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驱动led问题

楼主(2011-01-31):
51单片机可以直接高电平驱动led吗(非p0脚)?
如果不能请说明理由

网友A:
可以驱动的,只是51的io一般高电平驱动能力较差,电流较小,led亮度可能会很暗。

网友B:
这要看该IO的类型,普通51的IO是弱上拉型的,没有能力以拉电流的方式来驱动LED,但有很多新型号的51可以将管脚配置为推挽输出工作模式,这时就可以驱动LED了。

楼主:
谢谢高人指点

网友C:
LED还有大小,太大了驱动不了的.单片机低电平吸入电流20-40MA,高电平驱动10-20MA.小LED1MA以上都可以。

网友D:
严格来说是可以的,但是不建议这么做。
因为单片机电源流进的电流总量是一定的,能同时输出的电流大小也就限制了。一般来说多个I/O引脚可同时输出几十mA电流,点亮LED的数量就有限制。此外,还要留点电流给其他功能模块的。

网友E:
建议用低电平的方式驱动LED,吸收电流大概在20几个毫安,这样会比较亮一些

网友F:
事实上,不同规格的LED对驱动电流的要求差异是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