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DR 指令解释

楼主(2011-01-31):
LDR 指令解释ldr  r0, = AT91C_CKGR_MOSCEN:OR:AT91C_CKGR_OSCOUNT

啥意思

网友A:
AT91C_CKGR_MOSCEN与AT91C_CKGR_OSCOUNT进行逻辑或,然后把结果赋给R0,

OR两边的冒号与or连用,表示两个表达式进行逻辑或。eg:   a :or:b就表示a,b的逻辑或。

网友B:
没太明白。

网友C:
2L 已经说清楚了,

假如:
AT91C_CKGR_MOSCEN   EQU 0x12
AT91C_CKGR_OSCOUNT EQU 0x21
则:
ldr  r0, = AT91C_CKGR_MOSCEN:OR:AT91C_CKGR_OSCOUNT
等价于:
LDR R0,=0x33

网友D:
楼上正解

网友E:
下载个指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