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绿灯亮的不正常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1):
请问这个电路,k1没闭合的时候,绿灯微亮,k1闭合后绿灯更亮,为什么会这样?我要的效果是希望k1断开灯不亮,k1闭合灯亮

网友A:
单片机的其它IO挂有别的IC,且那些IC有上了电,某些高电平的网络会通过IO的钳位二极管向VCC端注入电流,引起绿灯发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在LED上并一个适当的电阻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过其他一些人,他说把复位的5v接到k1的下端,你看看有没有道理?谢谢

网友A:
没有用,没有办法可以关掉GPIO内的错位电路

网友B:
就在104或10u处并5.1k的电阻!

网友A:
如果有一条IO被别的IC拉高了,过来的电流有几mA,也是没有用的,如果强制用开关拉低,则可能烧掉那个IC的IO

网友C:
对单片机的电源串个二极管吧,不知道你的单片机是多少范围 运行电压。

网友A:
无用之招

网友A:
解决之道,是将其它IC与此MCU相连的IO全部置0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问过其他一些人,他说把复位的5v接到k1的下端,你看看有没有道理?谢谢
引用 楼主:

如果51没有与别的IC相连,那么这个办法可以的

网友C:
IO全光耦隔离吧!

网友C:
也可以绿灯灯上串个2。5V稳压管,只是要看绿灯结压是不是2V!

网友C:
搞错了,楼主问原因,我说的全是治标之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现在只是最小电路,以后其他IO口肯定会连其他器件的,所以还是觉得不用这个绿色指示灯了,省的真的把哪个IO口给烧了
-----------------------------------------------------------------------------
还有绿灯亮应该不是电源处电容的原因,因为我把单片机拆了之后,可以实现k1闭合灯亮,k1断开灯灭,所以只可能是什么其他IO口导致内部电路错位电流?(不是很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保险一点的解决方案
-----------------------------------------------------------------------------
或者说的再简单一点,STC的单片机不是下载程序的时候要关掉电源再开才能下载嘛,这个绿色指示灯的设计初衷就是为了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设计方法?
-----------------------------------------------------------------------------
这个帖子我在其他几个论坛也发过,但是没有这个论坛讨论的热烈,在此非常感谢各位对我的帮助!

网友C:
新年好!
是这样啊,为了下载程序,那么不要这个开关了!
下载,你只要按图中的复位开关就可以了!(硬 复位)

网友D:
你直接用IO为L电平时.LED亮就成了.就不会存在上电复位时.灯会亮.也不会受干扰.
IO口一般上拉为电阻.输出电流不算大.也有上下管的.

网友A:
你直接用IO为L电平时.LED亮就成了.就不会存在上电复位时.灯会亮.也不会受干扰.
IO口一般上拉为电阻.输出电流不算大.也有上下管的.
引用 网友D:

有空闲IO可以这么干,但IO紧张就没法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