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两个,一个单面,一个双面。

楼主(2011-02-01):
不足之处,多多批评。。。

楼主:
高手来给些意见啊。。。

网友A:
我不是高手,进来看看,画得很好啊,呵呵

不过是画了自己DIY的那种吗?

如果这样的话,电容下面的管脚两边焊的话,不好看

那个是单片机吧?M8?

那个可以用圆孔的排阵做DIP封装的插座,可以两边走线……

呵呵,纯属自己个人灌水……

网友B:
没有原理图不能确切的说明,总的来说只要频率不高还行,需要优化的目标是电流护环的面积尽可能减少,既减少干扰也能增加自身的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