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教一个关于mega8的稳定性

楼主(2011-02-01):
(无正文)

网友A:
没什么。硬件上电源要稳定。软件上要注意堆栈溢出。

网友B:
看你的工作环境,只要不是汽车、点火器旁边或者大型电机变电站里这类强干扰的地方,一般先找自己的问题,找问题的时候先分清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如果是强干扰的地方,建议换单片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