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怎么确定元件的封装尺寸?

楼主(2011-02-01):
老师布置下来的任务,只给了元件的参数,就让画pcb版图,小弟在网上搜了好多天也没摸到什么头绪,希望能有人帮忙指导指导,真心求教!

网友A:
根据芯片的型号去官网上或者百度下载其datasheet。
datasheet上都有其封装大小和原理图典型电路。
电阻电容使用常见封装,比如0603.0805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有的元件的耐压值特别高的 比如一个电容 参数就是471 3kv

网友B:
对于杂散件、开关、连接器等,我的建议是先去市场走一趟,看看能买到什么样的封装,哪种供货有保证。对于拿不准的,先买一两个回来,比照实物确定尺寸,然后再查datasheet,必要时先做试验,这样才会万无一失。

我的经验是,前期工作做的越多,板子失误或者错误越少。最基本的要求是,一次成板,不改版,不飞线,完全达到设计要求(除非设计出错,不在此列)。

“最基本的要求是,一次成板,不改版,不飞线,完全达到设计要求”,不愧是牛人!

网友C:
特殊的  量  根据经验

网友D(2013-05-12):
用一个软件,IPC LP VIEWER

网友E:
最好的方法就是拿着实物参考datasheet做封装.

网友F:
看数据手册吧,这个还能算个问题?

网友G:
标准器件看手册   非标准器件用游标卡尺量

网友H(2015-01-04):
其实,我觉得器件的封装还是主要分为两大类的,第一类就是杂散元器件,这类的封装都会有成熟的封装库,要结合具体的器件去查找就行,不懂多问问,另一类就是芯片IC类,这类的封装主要是查看其datasheet,datesheet中会有详细的尺寸介绍,自己看好尺寸,自己动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