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请推荐xilinx FPGA学习开发板

楼主(2011-02-01):
学习用的,性价比高的,请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周立功好像有块99元的

楼主:
请告知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B:
Spartan-Ⅱ、Spartan-ⅡE采用成熟的FPGA结构,支持流行的接口标准,具有适量的逻辑资源和片内RAM,并提供灵活的时钟处理,是 Xilinx公司低成本、低密度FPGA产品的代表,是ASIC的有效替代产品,被广泛应用在各类低端产品中。但是功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C:
楼上推荐的就不错。

网友D:
嗯,4楼比较详细。

网友:
4楼说的器件比较老,不太适合现在使用。
入门级开发板可以考虑SP601,在网上搜索一下就有资料的,Spartan 6器件,价格也还合适

网友E:
Spartan 6可以的啊

网友F:
如果楼主只是学习的话,可以用Spartan3的开发板,价格应该更便宜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