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子元件在电路板上的排列有什么依据或经验吗?

楼主(2011-02-01):
还是根据自己的思路,利于布线,美观进行排列。
我说的是:手工焊接的单面板。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布局这东西全靠经验而且每个人布出来的同一个电路都是不一样的,具体好坏只能见仁见智了。

网友B:
这首先要看电路类型,模拟电路、高速电路、高频电路、高压电路、高功率电路等都有各自的讲究,这是有理可循的,不是简单见仁见智的事,标准是硬性的,只有在满足了电气规范的前提下,才有其它。

楼主:
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C:
再来点哈,不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