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ISP,与SWD都禁止了,怎样烧写程序

楼主(2011-02-01):
以前用AVR ,ISP是用SPI接口的, 无论什么情况ISP都是有效的!

但LPC1114好象有一个什么设置能禁用,ISP, 那么如果不小心设定了!

这片不是要报销, 不适合初学者吧!

网友A:
你就不要禁止呗

网友B:
一旦禁止,就得靠IAP了,如果没有IAP,就无法再编程。

网友C:
明明告诉不要你禁止就不要去禁止

网友D:
注意一下,别禁止就行了

网友E(2011-03-20):
还可以用串口..........

网友A:
JTAG口不行吗?

网友F:
唉,说了不能禁止的

网友G(2015-01-12):
你是说端口占用了吧,使用PIO0_1 短接 GND,重新烧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