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怎么这么容易出毛病啊?

楼主(2011-02-02):
三天两头的刷,烦死了。里面那个Atmel的芯片也太垃圾了吧,怎么没人改成STM32啊?

网友A:
不敢说三天两头,但是一个月差不多也要来一次,跟女人差不多

楼主:
擦,昨天就刷了三次。

网友B:
你们怎么刷的啊,我的坏了还不知道怎么刷。

网友A:
ARM那个板块里面我上传了一个固件,可以刷了,去下载自己看吧

楼主:
你们怎么刷的啊,我的坏了还不知道怎么刷。
引用 网友B:

10公分宽的大刷子一把,食用醋精一瓶(硫酸效果较好,但有危险,后果自负),
导入不锈钢盆中,打开J-link盖子,取出电路板,放入盆中,然后.......
洗刷刷、洗刷刷十分钟,取出晾干,OK!

网友C:
LS这个“洗刷刷”很给力

楼主:
:o
引用 网友B:

呵呵,兄弟,开玩笑的,你可别真这么干呀。

网友D:
可能是我用的太少了,从买回来就没刷过

网友E:
10公分宽的大刷子一把,食用醋精一瓶(硫酸效果较好,但有危险,后果自负),
导入不锈钢盆中,打开J-link盖子,取出电路板,放入盆中,然后.......
洗刷刷、洗刷刷十分钟,取出晾干,OK! ...
引用 楼主:

我见过,这招有时候确实有效果,:lol

网友F:
你用的是JLINK V?

网友D:
V7是自己的,V8是公司的,都能用,不过发现有些时候还是V7相对好用

网友F:
怎么会,我用V8比V7可强多了

网友G:
我的V8坏了,不知道搞,求大家指点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F:
呵呵,你没发现而已,公司的一个板子由于设计原因,首次下载程序时少数出现失败或者连不上,用V7调整速度,一般多试几次能弄好,V8就不行了。
多数情况下V8还是好点,速度快

网友H:
给ERASE加个1K以下的下拉电阻.

网友H:
同时做好系统的接地(接大地,要实测测试接地可靠,不是找个3眼插上就了事)
接地的钱和功夫克扣不得.

网友I:
5个 每个都刷过至少两遍了

楼主:
安哥,eras脚加电阻越小越可靠吧?只要不烧片子就尽量小?

网友H:
安哥也在这?  如果不再烧程序.直接到地即可.

网友J:
10公分宽的大刷子一把,食用醋精一瓶(硫酸效果较好,但有危险,后果自负),
导入不锈钢盆中,打开J-link盖子,取出电路板,放入盆中,然后.......
洗刷刷、洗刷刷十分钟,取出晾干,OK! ...
引用 楼主:

洗洗更健康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