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超过100HZ就衰减的磁珠

楼主(2011-02-02):
(无正文)

网友A:
200Hz不可能用磁珠,就算用电感,也得看你的后级阻抗,建议用RC低通,有源无源均可

网友B:
如果是电源,蚂蚁的方案…

网友C:
200Hz用电感滤波需要巨大的体积,磁珠电感是烧结工艺制成的,不可能实现那么大的电感量,差的不是一点两点,是数量级的差别,磁珠电感应对的是至少数十MHZ以上的频率。

网友D:
磁珠不可能用在这么低的频率,RC王道,受不了电阻就上有源。

楼主:
谢谢,原来是用低通的,但低通用电容必然会相移.想信号原本一样的输入.磁珠有相移吗?

网友A:
通常用的滤波器都会产生相移,但也有一些特殊的滤波器可实现“零相移”:如数字滤波器,借助ADC采样+DSP处理,可在很短的时间内实时输出,对于200Hz可认为是零相移,另外RC及RL双阶滤波也能实现零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