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xilinx和ALTERA的FPGA开发工具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1-02-02):
如题,菜鸟提问:xilinx和ALTERA的FPGA开发工具有什么不同啊?不要用板砖拍我。

网友A:
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构架上就不同.
楼主具体想做什么应用?

网友B:
xilinx用的是ISE,而altera用的是quartus

网友C:
对啊,楼主主要想用在哪方面呢?

网友D:
大同小异,

编码你随便用什么,我喜欢用vim;
仿真也与具体器件关系不大,可以用modlesim等,我喜欢用ncsim;
综合都可以用synplify;
后端布局布线则有区别了,这必须要厂家的软件了,altera用quartus ii,xilinx用ise;
下载电缆等也不能共用哈,当然,如果只是jtag加载,还是可以共用的,都利用svf解释器来执行就是。

网友E:
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网友F:
SVF很难用,呵呵
配置一个FPGA还行,如果你要通过FPGA来写外部Flash,会慢死你

网友G:
做嘛咯用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