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XC4VSX55与DSP通信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2-02):
求各位大侠,我让DSP通过32位的EMIF口去读FPGA中的一个32位的寄存器,DSP读到的数总有随机错误出现,而且是读几个或几十个数就会有一个数的部位出现错误,这错误还经常是没有规律的,但我用chipscope看寄存器中的数又是对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忘哪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了。

楼主:
大年三十来发贴,首个沙发自己坐。:P

网友A:
两者的时钟匹配么?
很有可能在时序上有一点偏差.

楼主:
就这么简单?先谢谢版主了。晕,给我限贴数量了。我晚一个小时再来。

网友B:
可能是时序违规。建议你检查一下FPGA输出的总线Timing,特别是数据的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是否满足DSP的读时序图的Timing Requr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