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法

楼主(2011-02-03):
(无正文)

网友A:
此题给出的条件并不能计算出这三个电阻准确值,只能得出一个电阻值范围,在此范围内电路可以满足题设要求。

网友B:
此三极管没有直流偏置,倒扣出题老师15分。

网友C:
偏置是有的,晶体管发射极接的是负压。

网友B:
哦,看来我惯性思维了。不过maychang说的对,这题没要求放大倍数,只能设个偏置点。

楼主:
谢谢各位,这是一考研题,我在复习。顺祝各位新春快乐。

网友D:
B极静态电压可能是零
或者电压CE静态电压为零

加上上述任一条件,倒是可以求出(RE1+RE2),但不一定能求出它们的具体值

考试时可以选择一个自己喜欢(方便计算)的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