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15的问题

楼主(2011-02-04):
小弟用7915datasheet上的测试电路测试了一下,输入电压小于-23V时输出都在-15V,但输入超过-23V以后,输出几乎是线性增长,数据如下:
-24 —— -15.69
-25 —— -16.68
-26 —— -17.66
-27 —— -18.65
-28 —— -19.63
-29 —— -20.61
-30 —— -21.59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Datasheet上的输入范围最大可以到-35V,似乎不应该出现这样的问题啊?百思不得其解,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加适当的负载再看如何。

网友B:
确实必须带载的。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加了负载的确好了:)

网友C:
7915不加负载应该稳定的,怀疑你买的IC有问题。

网友B:
稳定有个限度,不是全输入范围内均稳定的,而且跟输出滤波电容有关。

网友D:
春哥说的是,以前也弄过7915,发现在空载的时候,输入电压高于某一个值时,输出还真会变化,当时以为芯片坏了,后来还是加上负载后,才稳定的。。。。

网友C(2011-03-08):
如果输入输出电容是对的,输入电压在设计范围内,以前还真没有发现有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