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饱合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2-04):
运放在什么情况下会饱合, 饱合的现象及原理是怎么回事?  电路设计中如何防止?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般地,饱和是指信号电压触底或触顶
触底:超过电源负电压或接近芯片规定范围的负电压。
触顶:与触底相似,不过是指正电压。
rail-to-rail器件,可以非常接近正负电源电压,但输出电流会越近越小。
普通器件要求输出电压需在离开电源电压2V左右。具体数据看器件手册,不同器件可能不一样。

网友A:
上帖是讲概念
现在讲讲原理
饱和的原理和船过桥底是一样的。电源负对应江底,电源正对应桥梁。一般地,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还要有一定的安全系数。电路设计中也不能用尽它的“江底”和“桥梁”。

网友A:
电路中,防止饱和的方法之一是:不要让放大倍数过大。如果确实需要较大的放大倍数,可以分级进行。

分级放大是极普遍的现象。如音响中,往往分成多级放大的前置放大,然后再进行功率放大——功率放大时也不是一级就完成的,一般都分成输入级,中间级,输出级。

网友B:
饱和就是0.1v的信号,你放大100倍,就是10v,但是运放最高只能输出3.5v的电压,这时候运放就饱和了.
要防止饱和,那就只好放大10倍了,就是说选择合适的放大倍数.

网友C:
共模太高,也可能饱和

网友D:
:L
饱和就是吃饱了吃不下了

不要拍我

网友E:
正常情况下,输出是和输入成比例关系的
但是输入超出范围或者放大倍数太大,输出就接近电源电压,与输入不成比例关系了,就是饱和了

网友F(2011-07-26):
所以  输入和输出电压 都要至少与电源电压相差 2V   ,对于一般的运放~~

网友G:
一般的5V以下系统上,还是选择轨对轨的运放方便处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