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三位半”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05):
书上有句话,我看不懂:

也用满量程输出的百分数给出转换误差

例:一个ADC转换器的输出为十进制的31/2)位(即所谓三位半),转换误差为0.005%FSR。因满量程输出为1999,则最大输出误差小于最低位的1 1999× 0.005%=1(转换误差为1

谁能帮我解释下啊,比如,怎么由三位半推出 转换误差为0.005%FSR;满量程输出为什么为1999?

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类AD的最大值为1999,999为完整的3位,而最高位只有0和1两种状态,所以称该位为半位,合计3位半。因3位半AD的满量程为0-1999,共2000个数值,分辨率为1/2000=0.05%,误差和分辨率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液晶屏1888,3个完整的数字加半个数字嘛.显示1888可以,显示1999自然也是可以了.所以7107测量0-1999,就为3位半.
实际还有一款芯片,测量为0-3999,也可以叫3位半,国内更喜欢叫3又4分之三.

网友C:
文字游戏而已

网友D:
±0~1999
-1999~0~+1999

楼主:
正在思考中,好像还是不太懂…… 不知道还能 更清除的解释吗?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E:
第一:三位半是相对于10进制而言的如:0000~1999里,共有2000字,其中低3位是可以在0~9之间做任意变化的,而最高位则只能是0或1当中的一个数,言之为半位,合起来称三位半。
第二:转换误差:1/2000=0.05%而并非0.005%

楼主:
多谢大家!尤其感激xingzhizhou! 我明白了,另外,四位半,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第一:四位半是相对于10进制而言的如:00000~19999里,共有20000字,其中低4位是可以在0~9之间做任意变化的,而最高位则只能是0或1当中的一个数,言之为半位,合起来称四位半。
第二:转换误差:1/20000=0.005%

再次感激! 我会尽快结贴~~~

网友F:
三位半应该是+/-1999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