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集成电路

楼主(2011-02-05):
请教大家,有没有4个或者更多的NMOS管集成在一个芯片里,要求芯片里每个MOS管G、S、D全部引出,不能有多个MOS管共源或者共漏。请大家推荐一下芯片型号。谢谢!

网友A:
估计很难找到,双管的较常见,问题是选择MOS管必须给出管子的规格。

网友B:
最好提供具体的工作参数要求,如控制电流不大,可用集成模拟开关如4066,如电流较大可用多颗MOS,并不见得会多占空间

网友C:
罗姆可能有.
freescale看过没有.

楼主:
每一路驱动电流(漏极电流)最多60mA就够了,谢谢!

楼主:
实在没有4个的,2个的也感谢大家推荐一下!

网友A:
你的用途为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