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宏单元是怎么定义?一个宏单元对应多少门?

楼主(2011-02-05):
如题,先谢谢了。

网友A:
对应 1 到多个 逻辑门.
就看你怎么去使用它,具体最多对应多少个,要看你的宏单元是几输入 几个输出的.

网友B:
还在学习的顶贴。

网友:
使用多少门评估FPGA资源是比较老一些的做法,不推荐使用。比较合理的方法推荐比较最小的结构,逻辑方面就是LUT + Register,Memory就是EBR和分布式RAM等等。
另,宏单元一般是指CPLD的结构,FPGA器件中为查找表(L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