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1-02-06):
有两个很初级的问题,本人新手大家别笑咱哈~
1.本子上没有并口,下载程序用什么呢?s3c44b0开发板,有Jtag,但是并口的20针
2.Jlink是干什么的,可以理解为U口的arm下载器吗?
希望前辈们教教我,尽量少用点术语,本人菜鸟,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用USB的仿真器就是了,JLINK就是仿真器的一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仿真器跟下载器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像JLINK本身就可以下载啊,不过不同的处理器有些事不同的。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三星ARM9的处理器,我试过用JLINK的仿真器,当然仿真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下载就比较麻烦。ARM9处理器一般都有几种BOOT MODE,仿真的时候你可以把程序直接加载到内部的RAM里面运行,或者用脚本的方式初始化好外部的SDRAM,然后加载到SDRAM运行。这个都没啥问题,不过时仿真器仿真软件的设置,或者脚本文件的编写,比如AXD,KEIL。但是要下载,也就是程序要烧录到外部FLASH里面就比较麻烦,毕竟脚本没办法完成整个NAND的操作啊,变通的思想就是先用仿真器下载一个东西进内部RAM,然后修改PC指针到这段程序,软化运行,这段程序呢初始化好了SDRAM,UART几个基本的模块,然后通过串口你吧东西下载到外部NAND中去,完成下载。修改启动模式就可以了。
在举个飞思卡尔的ARM9处理器,这个比较简单,平时仿真你可以直接用仿真器,下载的话途径毕竟多,但是原理是一样的。一种比较麻烦的就是你的写一个测试程序,主要就是完成吧RAM空间的东西拷贝到NAND空间,这样的话,你可以先用仿真器运行测试程序,然后把BOOTLOAD加载到RAM空间,然后搬进FLASH。不过飞思卡尔还有一个ADSTOOLKITS。也就是在BOOTSTRAP模式下,会自己运行芯片内部带的ROM里面的程序,完成对于UART1,以及USB OTG的初始化,那样就可以用ADSTOOLKITS上面带的USB活着串口来下载BOOTLOAD,BOOTLOAD下载完了,那就很简单了,随便你用串口还是SD卡,活着网卡来加载后面的KERNEL后者文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耐心详细的回答!
我刚接触arm,原来只学过51学了一年左右,希望您给我推荐一本书。
好入门一点,看着别太迷糊,谢谢您!

网友B:
遇见问题最好是自己多搜集下资料。多动下手。多动脑筋和眼睛------很多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不要动不动就求教啊---甚至有人跪求啊等等-----这样永远也长不大的.............与时消息。与时偕行,与时俱进.......信息不对称是很多人懒惰和考虑问题单一.............

网友A:
没有啥书好推荐,自己多看资料,多动手,多思考,最好有实际的案例跟着走。反正我是乱七八糟书都看,当然自己没买过啥书。最多的就是遇见啥问题就去查相关的资料,印象比较深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