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无线上网模块

楼主(2011-02-06):
开发无线定位系统,单片机控制,大家有没有无线上网模块的推荐啊,我现在用Q2406,但是没有新货,旧货都不好用,华为的产品选型手册都没有,头疼,球帮助。想用3G的模块,但是3G的都是针对操作系统的,单片机的话还要自己开发底层驱动,不是一般的难,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理解错误,采用自带TCP/IP的GPRS模块即可,这方面Simcom的比较多用。

楼主:
OK ,但是如果我想用3G模块的话,用普通的单片机是不是就不能控制啊,因为我查到的3G模块都是针对操作系统的

网友B:
用不着3G的 GPRS即可。
加我QQ 1105 1410
帮你解决!

网友A:
3G模块用MCU一样可以控制,关键是接口,嵌入式系统和PC系统用的接口不同,虽然PC系统用的理论上也可用于嵌入式系统,但需要自己构架接口硬件和编写驱动软件,这样就比较麻烦了,成本上也没有优势。

楼主:
有道理,这个还要问问3G模块的厂家才行

网友C:
楼主以前用Q2406,现在可以用Q24PLUS啊,应该都兼容的,或者SIM900A感觉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