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接口SI和SO,与单片机的SI和SO接线时是交差吗?

楼主(2011-02-07):
(无正文)

网友A:
SI和SO是一个很2的叫法,稍不小心就要出错,对思维正常的人,SI和SO是指自己的方向,某些熊猫,指的是主机的方向,所以建议你仔细看两边的数据手册,输出和输入端对接就对了。一个不2的叫法是MISO和MOSI,这个就不会有歧义了。

楼主:
单片机的MISO输出引脚和CAN芯片的SI(CAN芯片SPI接口的数据输入引脚)相接是对的吧,输出和输入相接.

楼主:
为何单片机的MISO和MCP2515的SO是连接,M0SI和MCP2515的SI连接,而不是单片机的MISO和MCP2515的SI连接,M0SI和MCP2515的SO连接呢?

网友A:
MISO - master outpue slave input,
MCP2515 SO is it's self's output,
MCU - master, MCP2515 - slave,
So MCU's MISO must connect to MCP2515's SO.

So does the MOSI connect.

网友B:
应该用MISO,MOSI叫法。  不然容易搞混。

楼主:
谢谢,"MISO - master outpue slave input",看上去master outpue slave input的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MOSI,为何大侠为MISO呢?还望大侠指明一下.

网友C:
小小笔误而已:D
表继续纠结了……

网友D(2014-05-26):
引用 网友A:
MISO - master outpue slave input,
MCP2515 SO is it's self's output,
MCU - master, MCP2515 - slave,

英语一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