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Designer9中的DRC太不给力啊!

楼主(2011-02-07):
小弟最近准备放弃protel99se,投入Altium Designer的怀抱,于是从网上download了一个Altium Designer Winter9 Cracked安装上了。

画了两个电阻,布线试试。
schematics->netlist->pcb
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顺,跟protel99se差不多,不过在做DRC检查时有问题了,

动不动就变绿,大过年的也不太给力了啊。
我设置了规则中的最大线宽也不行,只能使用Reset Error Maker命令,
但是这样就会把所有的DRC检查的错误都给去掉,就相当于没做DRC嘛。
这是怎么回事啊,
On-Line DRC我也开了啊。

楼主:
哪位大侠用过Altium Designer给小弟一个给力的答案吧。

网友A:
也许和99se里头的原因一样

网友B:
先看一下是违反了哪个规则导致变绿的。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规则或者你的设计。

网友C:
把错误结果复制出来贴出来.

网友D:
AD里面增添了很多其他的规则,你要看看其他的
还有就是做DRC,看报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E:
有可能是你在导入器件后删除了 ROOM ,这样就有可能出现:复位错误后,动一下器件就变绿。

网友F(2014-08-06):
一般都是这些原因,丝印间距,丝印和阻焊间距。

网友G:
自己不会用就说不给力,无语 ,关闭一些不常用的规则即可,比如丝印的规则没有必要打开,这种人工很容易检查出来,

网友H: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看看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