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不接EEPROM可以被识别,接后不能识别。新年快乐。

楼主(2011-02-07):
不接时,SCL,SDA上拉,显示CYPRESS EZ-USB FX2(68613) - EEPROM MISSING。
接上MICROCHIP的24LC16后,显示UNKNOWN DEVICE,不知为何?
24LC16的A0,A1,A2接地,WP接地。
祝看或者回复本贴的朋友新年快乐。

楼主:
其中21LC16是新买,空白的。

楼主:
不要光谢谢啊

网友A:
要先烧写啊,才可以的
空白的EEPROM没有程序,自然就无法识别了

网友B:
这个我也纳闷,我有两块完全不同的USB板子,一块是24LC16,另一块是24LC256,都是直接焊上,空白不烧写,其中24LC16的板子偶尔会有不能识别的情况,表现为未知设备;另一块是24LC256,它很稳定,一直当成EEPROM MISSING。

从CY的资料看,引导时遭遇EEPROM空白,读不到VID/PID,它会当成EEPROM MISSING。我觉得不烧写也是可以的。

24LC16的问题我还没空解决。我建议焊掉24LC16,测试500次拔插,看有没有不能正确识别的情形(确定硬件没有偶发的问题);之后,换成24LC01(换的理由不充分,但我担心CY对24LC16的识别有问题),看能否识别。

尽管硬件电路上A0A1A2都接地了,但是,根据MICROCHIP的资料,这些小容量的EEPROM,它们的A0A1A2根本没有连接到管脚——就是说,接了跟没接一样。这会产生一个大大的误区,如果系统中用了两片24LC01或者16,那么你根本区分不开谁是谁,地址都是一样的!

我的建议是,如果有这样的需求,别用MICROCHIP的芯片,可以试试ATMEL或者其它厂商的EEPROM,即A0A1A2管脚有电气连接的产品。但是,谁能担保买到的EEPROM不是国内“改造”过的假芯片呢?这东西国内厂家可以做的,究竟A0A1A2连没连,只有老天知道。

希望看到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B:
仔细想了一下,24LC16是双字节地址EEPROM,24LC00是单字节地址。如果你用24LC16,应该把地址改成001(A0=1)。

手册上没说24LC16,他建议小容量用24LC00/01/02,大容量用32/64/128(256也行,但浪费了一半),区分的理由就是看EEPROM是单字节地址还是双字节地址。

楼主:
谢谢各位,等电子市场上班,我再买个大容量的,如24LC64等试试,然后向各位汇报结果。

网友C:
楼主测试结果如何了?我用C0模式调试,24c02可以重枚举,用24c256或128都无法重枚举。一直找不到原因?郁闷、、、、、

网友D:
接24C64时候要将A0 接VCC 接24C00 24C01 24C02时候要将A0接GND   另外注意上拉SCL,SDA的电阻,用2-5K都可以

网友E:
这说明你的EEPROM不是空白的

解决办法,EEPROM的SDA与68013用根跳线断开,上电先识别为EEPROM-missing,然后短上跳线,再正确对EEPROM编程。

网友F:
11楼的朋友说的不错。
1、就是空白的片子,也应该识别成“EEPROM-missing”,
2、空白片子的烧写,开发板上电时要不接EEPROM,识别成“EEPROM-missing”后,再接上EEPROM,接着烧写正确的内容,就OK了。(具体的过程可以看看http://blog.**/liangziusb/

网友G(2011-03-10):
我自己焊的也是24LC64,建议先擦除再写程序试试,不行的话用示波器测I2C的SCL波形,每次复位的时候都会有瞬间的波形很好认,没示波器的话用电压表测先看看是不是3V3电压SCL和SDA!接下来没发现问题的话又没有示波器建议你写程序测试利用EZUSB库里的I2C读写!

楼主:
换上新买的MICROCHIP的24lc64,可以识别为EEPROM-missing了,但用EZ-USB INTERFACE 的LG EEPROM 下载,显示EEPROM NOT ENABLED,不知是哪里的问题,其中A0接3.3V ,WP接地。

网友H(2011-11-17):
我也有eeprom方面的问题。。

网友I:
显示EEPROM NOT ENABLED   我的把连EPPROM的跳线拔了就出现你说的问题,不拔可以烧写

网友J:
回复 网友B:
e2prom的单字节地址,双字节地址是怎么定义的呢?是只看存储数据量的大小吗?还是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