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为什么是低通

楼主(2011-02-07):
如图, 高频可以通过电容过去, 低频可以通过电阻过去, 为什么却是低通呢, 怎么分析? 谢谢!

网友A:
频率很低时电容视为断路,输出/输入=-r2/ r1。随着频率变高电容阻抗不可忽略,输出/输入= -(r2//zc)/r1. (r2//zc)<r2,且频率越高越小于r2.  所以放大倍数随频率升高而下降。这就是低通的特点。

网友B:
2楼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C:
楼主需要注意:此电容并非位于信号流通回路,而是位于反馈回路。

网友D:
都通  看特定频率的增益~

楼主:
再问一下, 输入信号为什么不会通过R1,R2直接到达输出端呀?

楼主:
频率很低时电容视为断路,输出/输入=-r2/ r1。随着频率变高电容阻抗不可忽略,输出/输入= -(r2//zc)/r1. (r2//zc)<r2,且频率越高越小于r2.  所以放大倍数随频率升高而下降。这就是低通的特点。 ...
引用 网友A:

输出/输入=-r2/ r1 这是算的什么?

网友C:
8楼:
我在4楼已经回复。

网友E:
楼主应该去看看运算放大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F:
简单的说,电容可以通高频,但是这里是负反馈哦。电阻高频低频都可以通。你可以参考这里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些电阻电容有什么影响了:
http://www.ekswai.com/lowpass.htm

网友G:
分析的很精辟啊,学习

网友H:
分析这种问题还是写传递函数方便

网友I:
可以根据反馈对信号增益的影响及电容的特性进行理解,或者根据传递函数画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