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低功耗无线数传方案?

楼主(2011-02-07):
要求距离约1米,想用LF RFID芯片TI的TMS3705,但是不知一对TMS3705之间能否通讯?因为他不是标准的数传模块。各位有什么别的好方案吗?谢谢

网友A:
使用蓝牙

网友B:
楼主的想法不合适,125KHz的频率过低,传输速率很有限,成本上也无任何优势,实无必要。

网友C:
1m,用红外最好了

楼主:
我要用在水中,附近还有大的金属。125K都有点高,但再低的就要自己搭电路了。速度低也是没办法

网友B:
水下125KHz都高了,简单的话,可用光通讯或超声波。

网友D:
水下,我建议还是红外线好了。

网友E:
水不透红外线。

网友C:
水在近红外的特征峰吸收波长是1400~1450nm, 1920~1950nm,800nm处的吸收率不到可见光的3倍,1米的距离问题感觉不是太大。

网友C:
市售的红外器件波长主要有800nm及960nm两种,别买错960nm的,这个波长上的吸收率是可见光的30倍

楼主:
超声如何调制信号呢,有现成的IC吗,如水中调好了,再空气中需要再调参数吗?

网友B:
最简单的调制方法是OOK,用软件控制就是,无需什么IC,调制跟在水里还是空气中无关。

网友F:
水里面还是建议用超声波

楼主:
"OOK"是什么?

网友B:
开关调制,有信号代表一种逻辑状态,无信号代表另一种逻辑状态。

网友G:
水里还是超声波做载波,OOK 调制的性价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