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不要买杭州晶控的PIC单片机开发板

楼主(2011-02-07):
拒绝买杭州晶控的PIC单片机开发板的理由

理由如下:

1. 我买了一块杭州晶控的16F877A PIC单片机开发板,调试的第一个程序是串口程序UART,可是怎么也调不通啊,我用的他们的程序,用他的板子就是不通,后来自己看图,才发现你的板子设计有硬伤,我改了电路才算通过,我不知道怎么往论坛上贴图,不然的话我贴出来和大家一起欣赏。

2. 他的说明上说板上提供了 I2C 串行EEPROM 24C02:用来做IIC 通信实验。见过这块板子的朋友应该发现了,他的24C02的管脚完全画错,根本就不是照着datasheet上的方式排列,像是他们自己家生产的24C02。两条通信线也没有连到16F877A的RC3和RC4上面去,而是随便连了两条线。如果就是这样的话也可以啊,你提供例程,让这两IO口去模拟IIC总线。可恨的是他的开发板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关于IIC的例程,既没有汇编语言的,也没有C的。你根本就没法用IIC。

3.这块板子的SPI实验你也别打算做了,因为板子上的93C46的那几根线根本就没有连到PIC单片机的SPI线上去。想用PIC提供的SPI接口是不可能了,除非你功力较强,自己用软件模拟SPI时序。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再买这块开发板了,你的功力已经比做板的人高好多倍了。注意,开发板没有提供用户任何spi的程序。

4. 其中的一个例程,在main()上面一行注释了“猪函数”,凭这一点可以上央视春晚。不是我吹毛求疵,我是佩服他的精神!

5. 明显地看出来,开发板的设计者完全没有片选的概念,很多电路的输入输出就是直接连在一起,既没有逻辑上的片选机制,也没有跳线或拨动开关等分开这些电路,致使他们互相影响,功能错误!

6. 这块开发板根本就没有实验指导书,拿到这块开发板你不指导做哪些实验,怎么做这些实验?如果能会用这块开发板的话,除非你有相当的嵌入式经验,那样的话你就完全没有必要买它了。

我还没有看完他的板子,未完待续.......

大家都想赚钱,没关系,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觉得这和骗钱没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他的开发板是怎么卖的?只想建议朋友们千万不要买这一款了。

另外我发邮件给他们请他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一点消息都没有!

我把开发板的原理图贴出了,与大家一起欣赏!

网友A:
开发板又不是批量产品,飞跟线很正常的。邮件一般没人看,打电话,他们还推诿,你再评价他们是骗子好了。

网友B:
如果让用户自己飞线那就不应该了。

网友A:
今年的口号是——让跳线飞!!

网友C:
贴图看看,买过它的单片机书,不应该这么差的?

网友D:
杭州晶控还是很有名的,估计不会这样差吧?会不会是运输或者是其它的原因?无图无真相呀。

网友E:
看明白了,只是楼主不会写I2C,SPI程序,板子应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提供例程那就不对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图上面的那个24c02的5,6脚(SCL,SDA)都接地了,硬件还没有问题吗?

网友F:
LZ不要伤心..经过这一次折磨.你的硬件调试能力就提高了....最好POWER 部分再出一次问题就比较全面了
以后可以做硬件设计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其实我一点都不伤心,不就是几百块钱吗?这些东西我自己做也没问题,只是想着买一块能省时间,因为有项目催着。以前dsp,arm的我也做了不少了,只是感到有些人太缺乏职业道德了。

网友G:
谁让你用PIC啦? PIC就让你跳线,让线跳一会儿!

网友H:
不懂pic,但是硬件设计连新手都不如的话,这个公司还用活吗?
是不是买的假货了?

网友C:
IIC引脚是实际接错了还是图纸标错了?

至于SPI硬件引脚是没接好,IIC的A1-A3引脚标得也不规范。

跟厂家联系一下,节假日可能回复会晚些,看回应是什么,到时贴出来吧。

网友I:
那原理图是有点意思,管脚顺序是反的。

网友J:
开发板还要买吗!?

自己做一块就是啦。。。

网友K:
在线烧写口J2的RB7与RB6应该对调,另外,这些接口的引脚序号着着怎么那么.....额

网友A:
楼主,这么简单的板子,还不想自己做,就是你的错了!

网友L:
:L  入门的51开发板是在那买的,卖得贵资料也没啥,不过服务态度还算好。
当时买是因为上百度随便一搜刚好搜到这一家,就买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C:

他们这板子可真够浪费板子空间的

网友N(2011-03-10):
我正准备买他们一块GSM开发板呢,昨天跟他们淘宝客服联系了,感觉态度非常差。

网友O:
是够浪费板子空间的。

网友P:
回复 网友C:

他们这板子可真够浪费板子空间的
引用 网友M:

是为了方便飞线而设计的!

网友Q:
去年买了一个晶控TC35的开发板,花了400多两银子,回来只用了个TC35模块,其它的都没什么大用处。太浪费了

网友R:
开发板最好买一个积木模块式结构的   弄一个核心板就可以玩了

网友S:
我觉得开发板只要能提供下载模块就好了,其它外围电路自己搭建更自由。

网友T:
原理图中的24C02可能与PCB连接不一致,好多人画板时,原理图的器件符号与PCB封装不对应,我觉得不是一个好习惯,我画板前都是把原理图与PCB板上器件的引脚号对应上,这样有问题只要看原理图就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U:
你可以把24C02焊下来在从反面焊上去嘛....:lol

网友V:
呵呵  只看不发言

网友W(2015-01-15):
老兄,你给出的原理图是完全复原“晶控产品”的呢,还是经过你修正后的?我这两天正准备着手弄一弄这块板?

网友X:
自己设计一下,零件+板子就是200块就搞定的,而且还有多的

网友Y:
学习板飞线也比较常见,但搞错线就不应该了

网友Z:
在杭州这么多年,不知道有这家公司;
可能是我很少买开发板的原因吧;

6年前,第一次用PIC的时候,直接画板子,一个简单的项目,大概用了15天左右完成的;
还没用仿真器;

网友W:
要是这样就很烦了,刚好我买了他们的一块。

网友W:
楼主把图片贴上吧,以及你的解决措施。

网友AA:
是的,楼主你太懒了

网友AB:
以后注意点,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