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TM32 在RVMDK大家用不用微库microlib啊?

楼主(2011-02-07):
选择微库编译后并没有比标准库小啊。大家一般用不用微库?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作用.

网友B:
在使用printf时,需要使用; printf不带浮点参数时,代码量也不大啊,大约1K左右,再说STM32空间都比较大,不在乎这点儿空间   不过要重定义fputc函数哟,可以直接定义到SD卡,LCD 或者UART等,看自己需要了

网友C(2012-08-27):
关于 microlib
microlib 是缺省 C 库的备选库。 它用于必须在极少量内存环境下运行的深层嵌入式应用程序。 这些应用程序不在操作系统中运行。microlib 不会尝试成为符合标准的 ISO C 库。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例如,memcpy()。

这是官方的一些介绍. 没有透露细节问题. 只是说到 "少量内存" 的环境, 是否这里导致的区别呢, 毕竟 ZET6 跟这个有点差别了

网友D:
有时候会用到

网友E:
用的比较少

网友F:
这个主要看自己的需要了

网友G:
一般用不到

网友H:
用官方的库就goul

网友I(2013-08-01):
为什么在使用printf时,不使用MicroLIB根本运行不了?

网友J(2013-11-18):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在使用printf时,不使用MicroLIB根本运行不了?

因为不使用microlib的话,使用的是半主机模式,只能再调试当中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