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香主关于105的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1-02-07):
用硬件SPI1,由于项目的需要,波特率必须设置为2M。所以将系统时钟(即APB2)设置为64M,再32分频给SPI1.

此时问题出现了,USB的时钟必须是48M。要想满足这个条件,pllclk时钟就必须为48M或72M。 而system  clk的源为pllclk,  APB2的源为system clk.

这两者就不能同时满足。请问香主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实现?

还有我硬件的晶振接的是8M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不是和之前网友谈论过的,在使用USB时,ADC不能工作在最大采样率的问题是一样的?

是不是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A:
有的时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的分析已经很到位了,只能如此。

楼主:
谢谢香主的回答!
因为已经有产品实现我说的功能,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不知道USB在42.66M会不会工作?
明天试一下。

网友A:
谢谢香主的回答!
因为已经有产品实现我说的功能,但不知道是怎么实现的。

另外,不知道USB在42.66M会不会工作?
明天试一下。
引用 楼主:

如果你说已经有产品实现你说的功能,我可以想到一个方法:
选择SYSCLK=HSI。这时USB时钟仍然使用晶振提供的PLLCLK,而SYSCLK使用内置RC振荡器,但频率只有8MHz。

既然你已经看到了这样的产品,你不妨测试一下它的SPI频率,我不认为哪种SPI芯片需要这么严格的时钟频率。

楼主:
那样sysclk为8M,那整个系统的处理速度就下降太多了。
用SPI来发数据,对这种数据的发送频率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