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占空比控制led

楼主(2011-02-08):
由于我所用的led有时需要光线较强,有时需要光线较弱,更改硬件就不方便了。

所以想用占空比来控制,具体想实现这样的效果:上位机有一个类似于音量调节的按钮,通过调节它来发送不同的参数给单片机,单片机在相应的改变占空比来调节灯的亮度,不知道程序具体该如何实现呢?有没有经验值呢?

网友A:
输出占空比可调节的波形到LED灯中间需要增加滤波电路吧,而且频率应该尽量的高些吧,我原来驱动液晶屏的亮度就是用占空比可调来实现的,不过不同的液晶屏实现的方法不同。

网友B: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1.学会一种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内核
2.学会该单片机PWM功能
3.研究一种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通讯的协议,例如232或者usb
4.完成上述系统。

网友C:
按时大大声大叔大叔大叔大叔的

网友C:
氨水大叔大叔大叔大叔的

网友D:
频率一定要选对,否则会出现光谱飘移现象。

楼主:
你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下
1.学会一种带PWM功能的单片机内核
2.学会该单片机PWM功能
3.研究一种单片机与上位机之间通讯的协议,例如232或者usb
4.完成上述系统。 ...
引用 网友B:
通信协议没问题,关键是pwm,我用的stc89C2052AD, 确实有pwm功能,但是我没用过 如果我简单的用led=0;delay(100);led=1;delay(100);可以吗?

网友E:
回复 楼主:
用delay不行,要用定时器,在中断里改变IO口输出。

网友B:
有硬件PWM的用软件来做,非常不合算,建议静下心来看下手册。

网友B:
通信协议没问题,关键是pwm,我用的stc89C2052AD, 确实有pwm功能,但是我没用过 如果我简单的用led=0;delay(100);led=1;delay(100);可以吗?
引用 楼主:

既然没用过芯片的PWM,那就查资料学一下嘛,很快就能学会。
如果用你的程序,要改一下。led=0; delay(t); led=1; delay(100-t); 其中t的值通过上位机修改,从而改变led的亮度。

网友F:
不就PWM驱动LED嘛, 用软件PWM也很容易,PWM周期100HZ以上就已经很好了, 做多路都没有鸭梨.

比如用软件做8路PWM驱动LED, 40us分辨率, 周期97.7HZ, 实际产品很好

网友G(2017-11-27):
没有图吗

网友H:
要求不高可以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