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c中如何使用nooverlay命令?

楼主(2011-02-08):
搜了半天也没搜到,求指点

网友A:
弱弱问一下nooverlay什么意思

楼主:
RAM中禁止变量数据重叠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会没人回答呢,结贴了

网友B:
优化级别里面调

网友C:
KEIL帮助文档中搜索

网友B:
函数定义的时候 在后面添加这个关键字即可

网友D:
后面是自己可以添加的程序

楼主:
我要对全局使用,应该写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