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 I2C通讯问题

楼主(2011-02-08):
以下为向AT24C02写入数据的函数,其中unit类型为unsigned int,uchar类型为unsigned char, firstw_ad为要写入的AT24C02单元首地址,*firstr_ad为被写入数据的首地址指针,counter为要写入数据字节数。

bit write_8bit(uchar ch)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8;
        bit  fan_w;
        SCL=0;_nop_();
        while(i--)
       {
            SDA=(bit)(ch&0x80);
            _nop_();
            ch<<=1;
            SCL=1; _nop_();
            SCL=0; _nop_();
        }
        SDA=1; _nop_();
        SCL=1; _nop_();
        fan_w=SDA;
        SCL=0; _nop_();
        return(fan_w);
}

uchar  page_write(uint firstw_ad,unit counter,uchar *firstr_ad)
{
          uchar data *ufirstr_ad;
          ufirstr_ad=firstr_ad;
          start_bit();
          if(write_8bit(0xA0)!=0)  {stop_bit();return(0);}         //写入写命令
          if(write_8bit(firstw_ad)!=0) {stop_bit();return(0);}    //写入要写入数据的首地址
          while(counter--)
            {
                  if(write_8bit(*ufirstr_d)!=0)   {stop_bit();return(0);}
                  ufirstr_ad++;
            }
          stop_bit();
          return(1);
}

1)不明白向AT24C02写入数据的过程,单片机向数据线写入写命令、指定AT24C02接受数据的首地址后再向SDA上写数据AT24C02就会自动接收。
2)
          uchar data *ufirstr_ad;
          ufirstr_ad=firstr_ad;
为什么要再定义一个指针函数,直接用*firstr_ad不行吗

楼主:
补充一下   uchar data 是定义什么类型的函数

网友A(2013-08-16):
data 固定指前面0x00-0x7f的128个RAM,可以用acc直接读写的,速度最快,生成的代码也最小。 单片机的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