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3C5E144用JTAG可以下载SOF文件,但下载JIC文件到EPCS4出错

楼主(2011-02-08):
下载JIC文件总是提示: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更换过EPCS4,检查过EPCS4和EP3C5E144间的NCS,DATA,ASDI,DCLK连接没有问题。EPCS4的电源和地也没有问题。
下载JIC文件总是提示: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更换过EPCS4,检查过EPCS4和EP3C5E144间的NCS,DATA,ASDI,DCLK连接没有问题。EPCS4的电源和地也没有问题。
祝各位新年快乐

楼主:
nCE下拉,MSEL0,MSEL1,MSEL2直接连到地,nSTATUS,CONF_DONE,nCONFIG上拉到3.3V,不知道还有其他config功能引脚需要处理吗?

网友A:
对你的这个IC不怎么了解,建议将牵涉到的CONFIG都按照标准的设置进行。不要在软件中或者硬件中用作其他功能

网友B:
ncinfig nstatus要上拉,还有这几个jtag信号上不能加电容。

也遇到过怎么折腾都写不进去的情况,换了配置芯片就OK了

网友C:
锁相环用外部的

楼主:
请问“锁相环用外部的”具体是指什么?

楼主:
也换过一次epcs4,情况没有改善。

楼主:
我感觉这是硬件问题,应该和软件没关啊?gxs64老师是让我修改下载到芯片里的程序吗?我的程序很简单,现在还没涉及到锁相环。

网友C:
下载专用口设置否?

网友B:
LZ把你下载的页面抓一个图贴出来。
看一下你的一些选项。

楼主:
请问“下载专用口设置否? ”具体指什么,同样的硬件连接可以下载SOF文件到FPGA中,运行也正常,但下载JIC文件到EPCS4中就出错了。

楼主:
SOF文件正常

楼主:
JIC文件不正常

楼主:
图片看不清楚,可以右键另存为到本地再看

网友B:
看图,下载模式选错了
用EPC配置芯片,只能选主动配置模式,即as模式

网友B:
百度一下FPGA烧写模式:AS PS JTAG 配置方式的区别

AS模式: 烧到FPGA的配置芯片里保存的,FPGA器件每次上电时,作为控制器从配置器件EPCS主动发出读取数据信号,从而把EPCS的数据读入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
PS模式:EPCS作为控制器件,把FPGA当做存储器,把数据写人到FPGA中,实现对FPGA的编程。该模式可以实现对FPGA在线可编程;
JTAG:直接烧到FPGA里面的,由于是SRAM,断电后要重烧;

网友B:
AS是FPGA上电后作为主器件,主动从EPCS中读取配置。适用于单FPGA结构。
PS是FPGA作为被动器件,上电后由其他比如单板CPU来配置。适用于CPU+FPGA的单板结构。

楼主:
谢谢mmax,但是以前我亲手通过JTAG往EPCS16里下载过JIC文件(不选AS模式),而且每次复位都可以正常运行。有些板子同时又AS和JTAG口,可以通过POF文件和JIC文件固化,有些只有JTAG口,那就只能通过JIC文件的方法固化程序。

网友D:
只选Program/Configure 不选Verify和BlankCheck,试试看能否下载?

楼主:
只选Program/Configure 不选Verify和BlankCheck,也不能

楼主:
只选Program/Configure 不选Verify和BlankCheck,也不行

网友D:
nCE下拉,MSEL0,MSEL1,MSEL2直接连到地,nSTATUS,CONF_DONE,nCONFIG上拉到3.3V,不知道还有其他config功能引脚需要处理吗?
引用 楼主:

你现在的配置是 Passive Serial Standard (PS Standard POR),即使能够下载也没有用,不知道Altera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按理说不应该影响下载。你将MSEL1上拉试试看能否下载。

楼主:
MSEL1上拉也不行

下载SOF文件时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6:59:36 2011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F10DD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Info: Successfully performed operation(s)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6:59:44 2011

下载JIC文件时,失败情况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6:59:50 2011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F10DD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6:59:59 2011
在其他板子上,下载JIC正常情况
Info: Start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7:01:21 2011
Info: Configuring device index 1
Info: Device 1 contains JTAG ID code 0x020F10DD
Info: Configuration succeeded -- 1 device(s) configured
Info: Device 1 silicon ID is 0x12
Info: Erasing ASP configuration device(s)
Info: Blank-checking device(s)
Info: Programming device(s)
Info: Performing CRC verification on device(s)
Info: Successfully performed operation(s)
Info: Ended Programmer operation at Wed Feb 23 17:02:20 2011

楼主:
更换过在其他板子上正常的EPCS4也同样出错。

网友C:
jic可以选jtag

楼主:
谢谢 gxs64,刚才按你的方式设置了一下DUAL-PURPOSE PIN,情况还是那样。
同时把TDI,TMS的上拉电压从3.3改到2.5,也没有改善,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E(2012-04-05):
请问你是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F:
重新焊接一下FPGA与EPCS4的链接的引脚吧!一般是虚焊导致的

网友G(2015-06-17):
大哥,你的EPCS4下载时总出错,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我现在也和你得情况一样,sof能下,jic不能下!

网友H(2015-12-23):
你好,请问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

问题解决没有?我也遇到了,。。。

网友I(2016-05-14):
我开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1、根据ALtera官网的说法,可能你的TCK有噪声干扰
2、你的jtag电源不对
3、MSEL0,MSEL1,MSEL2分别为010
4、FPGA 或者EPCS芯片虚焊焊接
5、下载线过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