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c语言语句,没弄懂什么意思!

楼主(2011-02-09):
Dato = ((RD=1), EEDATA);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你确定写完整了吗!?

看这个字面的意思,更像类似是:Dato = EEPROM_WRITE((RD=1), EEDATA);

楼主:
void RDnext()
{
    // continue reading
    EEADR++;        // NOTE generate no carry
    Dato = ((RD=1), EEDATA);
    EEADR++;
    Dato += ((RD=1), EEDATA)<<8;
}

完整时这样的

网友B:
个人猜测是个宏……
LZ不妨到前头去找找。

网友C:
个人认为是:
RD = 1;
Dato = EEDATA;

在《Linux 内核完全注释》第三章(3.3.3 圆括号中的组合语句)中有点说明。

楼主:
谢谢,应该如此。我编译一下,编译不过去。算了,我另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