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新年好,关于DS1302时钟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各位大侠新年好,小弟先拜年!
  我使用DS1302的时钟芯片。使用的是STC的单片机。调试过程中,我在数据脚和时钟脚上,片选脚上焊了3根线来量波形。发现数据线的波形上升沿有比较的的缓慢上升,不陡峭。当我把示波器直接挂在数据线上时,读出的数据是基本正确的,偶尔会蹦出一次错误。可是,如果我把示波器表笔拿开,读出的数据又是错误的,显示的全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望各位大侠指教哈,多谢了。
  现在就是有两个问题:1 为什么必须用示波器搭上,才能有正确的数据显示?
                              2 为什么有正确数据显示时,偶尔会蹦出一下错误的数据?

网友A:
把C27,C28换小一点看看。

可能和你的晶体质量有关。

网友B:
1302的第7脚接到哪儿了?

网友C:
检查示波器地线是否漏电,量的时候要用10X档,不要用1X档,偶然性错误应严格检查时序。

楼主:
多谢各位指教!
  回答2楼: 我的C27,C28电容实际焊的是6P的;
  回答3楼:DS1302的第7脚连到单片机的43脚(P1.3)上;
  回答4楼:我的示波器电源没有打开时,移开示波器表笔和连上表笔也是出现不同的现象,连上表笔正确,移开表笔错误(示波器电源关着的)

网友C:
送你一句话:越奇怪的问题,原因就越低级。

这是我找怪问题7年来的总结,你要是说啥都没问题,请问你的系统为啥工作不正常呢?要以“肯定有问题”的观念来找问题,有现象是好事,可以促进你发现问题,比如示波器的现象就很好,不开电也要影响,那光一探头,跟示波器拔开,影响不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