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管高温下自动导通

楼主(2011-02-09):
有一个电路用9012做开关管用,E级接3V高电平,B级接控制脚,C级接负载到地。希望B级控制脚的两种状态为开路、低电平,最近发现三极管在高温(50~70度)时会自动导通(B级开路),请问是不是采购的管子本身的问题?如果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网友A:
“自动导通”时负载电流多大?
温度降低后9012是否能够自动恢复?
9012基极驱动到低电平是否有电流限制措施?

楼主:
C级是4.7K电阻到地,另外还接单片机的一个输入脚。
现象是单片机误触发,由于设备处在高低温箱内,无法用万用表测量,负载电流不详。
温度降低后可以恢复。
基极无限流措施,工作时基极悬空,或者外部用排针接地。(检测是否是插入排针)
MAYCHANG纠错

网友B:
穿透电流,hFE都随温度上升,而结电压随电压下降,因此高温下C极电流会剧增,由nA级升到uA或几十uA。
在发射结上并一个100K电阻可旁路Icbo会改善很多

网友A:
基极用排针接地是不允许的,必须有限制发射结电流的措施。
4楼蚂蚁所说是正确的方法,该并联在发射结上的电阻还可以减小到10k也无妨。

楼主:
请问是在BE级并联10K么?即B级从悬空改为上拉10K
BE加10K电阻的试验结果---加10K:>70度 单片机识别依然正常。   不加10K:>50度异常(高低温箱,温度准确)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投入高温箱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 >70度无电流(温度不准确)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用风枪吹 >180度开始有几十uA电流 (温度不准确)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BE+10k电阻)用风枪吹 >220度开始有几十uA电流(温度不准确)
即将三极管取下,直接EC级飞线接3V B悬空,并无uA级漏电路,与猜想结果不符,我再想办法在PCB板上测测上电三极管漏的电流(猜测肯定会有几十UA,在电阻上形成压降,从而使单片机读到电压)。谢谢大家帮忙释疑

楼主:
如图,有电阻R6限流,R22感觉没必要,实际焊接的是0 OHM

网友C:
R22不能为0吧。

网友A:
在3楼,楼主说R6是47k,7楼图中是4.7k。

楼主:
在3楼,楼主说R6是47k,7楼图中是4.7k。
引用 网友A:

对不起,匆忙中打错了,应该是4.7K
请问MAYCHANG基极为啥不能用排针呢,好像这样用的蛮多的,是怕会有高压或者静电么?

网友B:
请问是在BE级并联10K么?即B级从悬空改为上拉10K
BE加10K电阻的试验结果---加10K:>70度 单片机识别依然正常。   不加10K:>50度异常(高低温箱,温度准确)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投入高温箱 C E级飞出两根线, ...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在BE级并联10K么?即B级从悬空改为上拉10K
BE加10K电阻的试验结果---加10K:>70度 单片机识别依然正常。   不加10K:>50度异常(高低温箱,温度准确)
150度以内(不准确)三极管集电结穿透电流Ibco不大,上拉的10K将其旁路, 而发射结到集电结的穿透电流Iceo也很小,故而集电极“无电流”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投入高温箱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 >70度无电流(温度不准确)
如果这属实,那么上面一项应为/CE端口高温下灌电流加大
小功率硅管的Icbo都很小,nA级,放大后可能不足1uA,你的表头灵敏度可能不够。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用风枪吹 >180度开始有几十uA电流 (温度不准确)
Icbo经hFE放大,与Iceo共同作用

单独测试结果(裸三极管 C E级飞出两根线,VEC=3V,BE+10k电阻)用风枪吹 >220度开始有几十uA电流(温度不准确)
Iceo作用

即将三极管取下,直接EC级飞线接3V B悬空,并无uA级漏电路,与猜想结果不符,我再想办法在PCB板上测测上电三极管漏的电流(猜测肯定会有几十UA,在电阻上形成压降,从而使单片机读到电压)。谢谢大家帮忙释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