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0-12V的方波变为-6---+6V的方波

楼主(2011-02-09):
(无正文)

网友A:
运放就可以

网友B:
隔直电容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运放怎样变为-6V

网友C:
负载有没有不对称的非线性器件?

如果可保证对称,那么可用脉冲变压器或电容

网友D:
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搭成加法器即可,注意运放的速度要满足信号沿的要求和信号速率的要求。

楼主:
我是想用单片机定时输出一脉冲,能转为定时正负脉冲,用加法器时间上不一定做到同步吧,我用一个同相加一个反相(两个都在输出带跟随器),再用单片机的两个口线输出脉冲,经光耦变换+-6V电压分别到同相和反相输入端.这个想法有问题吗?

网友E:
有负电源,估计跑不掉要用变换电路了

网友F:
看详细情况

如可以,可以考虑,用变压器,变为>+-6V的方波,再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