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3.3~5V供电,外围少的麦克风(咪头)信号放大IC

楼主(2011-02-09):
(无正文)

网友A:
采用运放接成单级或者两级放大就OK了,运放、电阻、电容都是通用料,留个邮箱,我发给你电路。

网友B:
这样的IC有单电源运放如LM1358或LM358,这运放的频响对于麦克风的频响放大足够的。如要原理图纸可发EMAIL:EARTH300@21CN.COM,我是新手刚上来的,很乐意和大家探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
EIGLXL@21cn.com

楼主:
能直接传到这里来最好了

网友C:
现在通常都用运算放大器,专用的MIC前置放大器反而比较少见了。

网友A:
不会贴图,单级采用SGM721做的简易电路看附件

网友A:
这里采用低噪声运放和增益带宽积大点的运放效果会好些,如果要求不高,换用一般的SGM358也可以

楼主:
我把7楼的图贴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可以分析一下吗,让我们学习学习,那个线圈是不是相当于短路,这样就成了负反馈的啊

网友E:
这个问题得得太笼统,起码得说明是什么类型的MIC吧

网友F:
动圈式麦克风电压都比较高吧,估计说的是电容式的,我们一般用NJM2100

楼主:
是电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