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指导下什么是线频率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09):
无线频率!?
红外线频率!?

没听说过什么线频率,是否还有什么上下文!?

楼主:
就是单片机的震荡方式,要求单片机有两个振荡源

楼主:
资料上举个例子就是,晶振和线频率

网友A:
就是单片机的震荡方式,要求单片机有两个振荡源
引用 楼主:

没听说过这种叫法。

如果有两个振荡源,一般一个叫主振荡源,一个叫辅助振荡源。

主振荡源一般给CPU使用,辅助振荡源一般给RTC等使用。

网友B:
你还是说英文好了。

网友C:
什么资料,能不能多点信息呢?

楼主:
AN1229,关于ul认证软件评估的,有做过UL认证的么?交流一下,刚开始做还没有门路

楼主:
For the tests that require the independent time slot monitoring, the system hardware must be provided with at least two independent clock sources (e.g., crystal oscillator and line frequency).

网友B:
会不会指的是工频?

网友D:
For the tests that require the independent time slot monitoring, the system hardware must be provided with at least two independent clock sources (e.g., crystal oscillator and line frequency).

看意思,没有多复杂。
我看这个意思也就是“线路脉冲”或“线路时标”之意,不是什么“线频率”。具体含义是:外部信号源(如一个标准脉冲振荡器)通过“线路”而不是一个振荡电路来提供脉冲。
这个理解,和文中所说的“至少需要两个独立的时钟源”是完全吻合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是工频

网友D:
我觉得不可能是工频,有什么意义?

网友E:

file:///C:/Docu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