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实现电压转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09):
需要多大电流?需要多高稳定程度?

楼主:
电流最大需要为374MA,稳定程度?

网友B:
呵呵,是你们的哪位老大要求如此搞的呢!?

做这种变换,一般都是基本对电压精度、温度特性没什么要求的设计中,否则就是老寿星吃砒霜,嫌命太长。。。

网友C:
晶体管的CE饱和压降在0.2V左右,但通常不能用这个方法实现,要看负载的特性。

网友D:
三极管串联方式应该搞不定。

用并联线性稳压应该可以吧。只是功耗有点大,呵呵。
主回路串一个小阻值电阻
输出用电阻分压给给三极管基极0.7V,然后三极管分流。

网友:
锗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大约是0.2V。

网友C:
锗整流管早已停产,批量产品不宜考虑。

网友E:
用低饱和压降的三极管搭一个电路,应该可以的。

多年以前做过一个类似电路,输入1.5V输出1V电压,输出很稳定。

网友E:
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路:

楼主:
最大电流只需要374MA,实际电路中我没用过这样的电源,各位有用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