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解的反馈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2-09):
没有其它反馈回路的话,三个电路输出均不定。

楼主:
没有其它反馈回路的话,三个电路输出均不定。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解释一下吗?
跪求
假如,三个电路都在二极管上并联一个大电阻,比如100K这么大的电阻
他们的反馈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实际运放,总有失调和输入电流,而失调电压对某具体运放来说方向并不确定,故开环时输出要么正向饱和要么负向饱和。
以最上面图为例,若运放两输入端短路时输出负向饱和,则此电路中输出为运放同相输入端电位再低一个二极管压降,理由是输出向负向饱和摆动过程中移动到该电位时二极管开始导通而产生负反馈,输出停止摆动。若运放两输入端短路时运放输出正向饱和,则此电路输出将一直摆动到正向饱和也不会产生负反馈。所以运放输出无法确定。

网友A:
二极管并联电阻后,二极管未导通时电压增益为100k/R2+1,二极管导通后近似为1。显然输出与输入关系非线性,近似是一折线,实际在折线的尖点处是一小段光滑的曲线。

楼主:
明白了
谢谢大侠

网友B:
只用过第二种  其它的没见过 :L

网友C:
二极管并联电阻后,二极管未导通时电压增益为100k/R2+1,二极管导通后近似为1。显然输出与输入关系非线性,近似是一折线,实际在折线的尖点处是一小段光滑的曲线。 ...
引用 网友A:

红字处不解,请maychang老师详解,100K不是并联在二极管上吗,与R2并不在一条回路上啊

网友A:
8楼:
我说错了,致歉。
连带后面那些非线性的话也是错的。
应该是:此时运放成为跟随器。
把图看成反相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