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S5463功率因数的问题

楼主(2011-02-09):
兄弟姐妹们,我现在碰到这样的问题,用CS5463读取功率因数,在电压电流通道内输入同一个50Hz的正弦波信号,照道理说功率因素是1,读32寄存器应该是7FFFFF,但是实际上市6A 34......,大概是0.9左右
我做了这些实验:
1、把50Hz正弦波,调大(最大在250mV左右),功率因数越来越接近1,但是离1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大概是0.94左右
2、把正弦波换成方波,功率因数也更接近1,大概是0.97左右(通过填写里面的寄存器,校正始终校正不到7FFFFF)
3、把电流电压通道短路,读出来的数据时7FFFFF,功率因数是1
4.我怀疑是我校标出的问题,因为我不是专业做电表的,也没经验,我在电压通道里面加了110mv,的电压然后进行AC校正,电流通道加了30mv的电压然后,AC校准(信号时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不管你是走过还是路过,看看我这个帖子,给我点指点,不管怎么样,小弟都会感激不尽!在这里谢谢大家先!
下面附上我的原理图,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1、电压、电流输入通道的相移会有差异,需要进行采样相位校正。
校正方法:同时加相位相同的电压、电流信号,改变Config寄存器的PC[6:0],使测量得到的Q为0。
将此PC值记下,每次上电时跟其他校准值一起初始化。
2、你如何保证接入电压、电流通道的信号是完全同相位的?

楼主(2011-03-27):
2、你如何保证接入电压、电流通道的信号是完全同相位的?
信号发生器,接入一个120mv的电压给电压通道,再从电压通道分压下来给电流通道

网友B(2012-12-03):
俺也在测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功率因数的测量也是有问题。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也要校准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