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RM和DSP ,FPGA 在通信领域各有什么应用?

楼主(2011-02-09):
大家一直都在说这ARM,DSP,FPGA,等等,我特想知道它们在通信领域各有什么应用?不会拍我吧?

网友A:
不能说在通信领域的应用
其实你可以根据它们的特点决定他们的作用
ARM的强项就是控制、显示之类的……
DSP的强项就是数学-运算啊,所以……
至于FPGA,说的夸张点就是万能的,尤其是在时序方面
所以我们可以构造一部这样的设备,ARM用于协调设备上的所有部件,并负责显示
DSP进行算法处理分析,FPGA用于数据整合,缓存,粘合逻辑,一些要求严格的时序控制,等等

网友B:
2楼说的非常全面

网友C:
ARM作控制,一般只是消费品占多.DSP作算法,信号处理,FPGA作接口,比如可以同时有N路输入输出,这是许多MCU做不到的,用FPGA也可以信号处理,而且是硬件算法,速度肯定比DSP快.

网友D:
FPGA是万能的,但是主要是做一些时序方面的东西

网友E:
2楼讲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