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基本放大电路隔直电容

楼主(2011-02-09):
在教科书中,三极管一般当做受控电流源来处理。如图所示:教材中把C2当做隔直电容,意思是隔断直流的输入。可是这就产生了矛盾。因为,如果是电压源给电容充电的话,那么电容被充到和电压源电压相同就算完成。可是,如果是电流源给电容充电就没有止境,理论上说充到电容炸掉为止。
我把等效电路画在下面。这里有两个电源,一个是受控源(三极管),一个是直流电源。对电路进行分析。只考虑受控电流源(三极管)作用时,Vcc相当于短路。此时,如果是交流的情况看,Rc和RL是并联的关系(把C2当成对交流短路处理)。如果只考虑直流电源作用时,受控源相当于开路C2也对直流开路。Vcc把电容充到和自己相同的电压时结束。没有直流会流过RL.这个意义上C2确实是隔直电容。但是,当没有交流输入信号时,受控源放大出来啊的电流ΒIb也是直流。一方面通过Vcc,Rc回路流回受控电流源,一方面却是通过RL给C2充电。换句话说,直流的信号(静态工作点)也会影响RL. 负载上最终是交直流并存的关系。

网友A:
。。。。。。刚学模电,没看懂……

网友B:
呵呵,不客气的问句,楼主学生吧。

是该把教科书放下,拿拿烙铁的时候了。恒流源是可以把电容冲到爆,但是电容为啥要爆呢?因为他不是理想的电容,理想的电容有耐压限制么?那恒流源为啥又是理想的呢?这种理想恒流源在地球上存在么?

直流给电容充电,这个过程终究会结束,结束以后,就只有信号中的交流信号可以通过这个电容了。

其实对交流信号通过电容也不能理解太书呆子化了,交流信号不就是把电容不断地充放电么。

网友C:
晶体管微变等效电路中的电流源是受控电流源,不要忘了前提,电压不会无限制的,即使是理想器件也不存在充爆电容的可能。

网友D:
to LZ:

三极管等效模型有个基本的范围,其范围由电源电压和器件的极限参数限制。超出基本范围后,等效将无效。等效模型不仅有有效的极限范围,就算是有效范围内,其也是近似模型。通常三极管的等效模型只是适用于某个小范围,而此范围通常就称之为“小信号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