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207的PA1和PA2使用不顺畅

楼主(2011-02-09):
我在使用STM8207的PA1和PA2作为输出引脚,却发现此引脚不受控制。此引脚也是外部晶体的输入输出引脚,但在我们的系统中没有使用外部晶体,仅仅作为输出控制。
在ST Visual Develop仿真的时候,停下来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控制,测量芯片引脚,发现引脚没有根据寄存器的配置而发生变化。
换了几块电路板,都是一样的现象。
是不是需要其他的配置,或者说此两引脚不可作为输出控制呀!
谢谢先!

网友A:
你看看CLK_ECKR的HSEEN位、CLK_CMSR和CLK_SWR的设置对不对。

楼主:
谢谢香版。确实是HSEEN位不正确,更改后可以正常控制了。
但是,奇怪,问什么配置成外部clk,而没有接外部晶体也能正常工作呢?
如果说没有侦测到外部晶体就自动转为内部时钟,那么也应该可以自动使能此GPIO可作为一般IO控制呀。

网友A:
你的问题我回答不了;但是作为使用者,很多时候是没办法知道芯片内部的实现机制。我只能说芯片本身没有那么智能,一切皆有可能。

楼主:
呵呵!能理解能理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