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屏和电阻屏的区别

楼主(2011-02-09):
电阻屏:

电阻触摸屏的屏体部分是一块多层复合薄膜,由一层玻璃或有机玻璃作为基层,表面涂有一层透明的导电层(ITO膜),上面再盖有一层外表面经过硬化处理、光滑防刮的塑料层。它的内表面也涂有一层ITO,在两层导电层之间有许多细小(小于千分之一英寸)的透明隔离点把它们隔开。当手指接触屏幕时,两层 ITO发生接触,电阻发生变化,控制器根据检测到的电阻变化来计算接触点的坐标,再依照这个坐标来进行相应的操作,因此这种技术必须是要施力到屏幕上,才能获得触摸效果。
电阻屏根据引出线数多少,分为四线、五线等类型。五线电阻触摸屏的外表面是导电玻璃而不是导电涂覆层,这种导电玻璃的寿命较长,透光率也较高。
电阻式触摸屏的ITO涂层若太薄则容易脆断,涂层太厚又会降低透光且形成内反射降低清晰度。由于经常被触动,表层ITO使用一定时间后会出现细小裂纹,甚至变型,因此其寿命并不长久。
电阻式触摸屏价格便宜且易于生产。四线式、五线式以及七线、八线式触摸屏的出现使其性能更加可靠, 同时也改善了它的光学特性。

电容屏:

电容式触摸屏利用人体的电流感应进行工作,其触摸屏由一块四层复合玻璃屏构成。当手指触摸在触摸屏上时,由于人体电场、用户和触摸屏表面形成以一个耦合电容,对于高频电流来说,电容是直接导体,于是手指从接触点吸走一个很小的电流。这个电流分别从触摸屏四角上的电极中流出,并且流经这四个电极的电流与手指到四角的距离成正比,控制器通过对这四个电流比例的精确计算,得出触摸点的位置信息。
电容式触摸屏具有灵敏度高,容易实现多点触控技术等优点。但电容屏缺点也很明显,电容屏的反光严重,而且电容技术的四层复合触摸屏对各波长光的透光率不均匀,存在色彩失真的问题,由于光线在各层间的反射,还造成图像字符的模糊。且对手机用户来说其技术特点决定了其只能使用手指进行操作(现在这个缺点竟然被当成优点来说。。。)。电容屏最大的缺点就是“飘移”。由于电容随温度、湿度或接地情况的不同而变化,所以当环境温度、湿度、环境电场发生改变时,都会引起电容屏的漂移,造成定位不准确。

楼主:
多点触摸技术:
多点触摸的定义来自应用,多点触摸屏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两只手,多个手指,甚至多个人,同时操作屏幕的内容,更加方便与人性化.多点触摸技术也叫多点触控技术。比如说IPHONE的用两个手指在屏幕上的划动来对图片进行放大和缩小,但是目前iPhone手机和魅族M8手机仅能允许2个手指同时作用来完成旋转、缩放等功能,最多算是双重触控。多点触摸屏幕的工作原理是在导电层上划分出了许多独立的触控单元,而每个单元通过独立的引线连接到外部电路。由于所有的触控单元呈矩阵形排布,所以无论用户手指接触到哪一个部分,系统都能够对相应手指动作产生反应。

电容屏比较容易实现多点触摸技术。电阻屏其实也可以实现多点触摸技术,目前已经有一家公司在电阻屏上面实现了多于4点的多点触摸了。

但是电容屏和电阻屏也不能说谁好谁坏,要看各人的喜好。
电容屏灵敏,所以在屏幕上操作只需要用手指触摸、轻轻滑动即可所以一般带电容屏的手机都没有手写笔
电阻屏上操作需要用力些,我们看到的大多带手写笔的都是电阻屏。
例如诺基亚最新旗舰产品N900用的是电阻屏,还有诺记5800等,像苹果iphone、三星I8910等手机是电容
屏。

另外电容屏相对电阻屏有较为严格的使用条件,例如温度、湿度等理论上电容屏的使用环境温度要求在
0—35℃,电阻屏在-15至45℃这可能有些夸张,实际使用上也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不然IPHONE在稍冷或
是烧热的国家就卖不出去了。

楼主:
区别
一、室内可视效果
两者通常很好。

二、触摸敏感度
1、电阻触屏:需用压力使屏幕各层发生接触,可以使用手指(哪怕带上手套),指甲,触笔等进行操作。
支持触笔在亚洲市场很重要,手势和文字识别在哪里 都被看重。
2、电容触屏:来自带电的手指表层最细微的接触也能激活屏幕下方的电容感应系统。非生命物体、
指甲、手套无效。手写识别较为困难。

三、精度
1、电阻触屏:精度至少达到单个显示像素,用触笔时能看出来。便于手写识别,有助于在使用小控制元
素的界面下进行操作。
2、电容触屏:理论精度可以达到几个像素,但实际上会受手指接触面积限制。以至于用户难以精确点击
小于1cm2的目标。

四、成本
1、电阻触屏:很低廉。
2、电容触屏:不同厂商的电容屏价格比电阻屏贵10%到50%。这点额外成本对旗舰级产品无所谓,但可能
会让中等价位手机望而却步。

楼主:
五、多点触摸可行性
1、电阻触屏:不可能,除非重组电阻屏与机器的电路连接。
2、电容触屏:取决于实现方式以及软件,已在G1的技术演示以及iPhone上实现。G1的1.7T版本已经可以
实现浏览器的多点触摸特性。

六、抗损性
1、电阻触屏:电阻屏的根本特性决定了它的顶部是柔软的,需要能够按下去。这使得屏幕非常容易产生
划痕。电阻屏需要保护膜以及相对更频繁的校准。有利 的方面是,使用塑料层的电阻触屏设备总体上更
不易损,更不容易摔坏。
2、电容触屏:外层可以使用玻璃。这样虽然不至于坚不可摧,而且有可能在严重冲击下碎裂,但玻璃应
对日常碰擦和污迹更好。

七、清洁
1、电阻触屏:由于可以使用触笔或指甲进行操作,更不容易在屏幕上留下指纹、油渍和细菌。
2、电容触屏:要用整个手指进行触摸,但玻璃外层更容易清洁。

八、环境适应性
1、电阻触屏:具体数值不得而知。但有证据表明使用电阻屏的Nokia 5800可以在-15°C至+45°C的温度
下正常工作,对湿度也没什么要求。
2、电容触屏:典型的操作温度在0°至35°之间,需要至少5%的湿度(工作原理所限)。

九、阳光下可视效果
1、电阻触屏:通常很糟,额外的屏幕层面反射了大量阳光。
2、电容触屏:仍旧很好。

楼主:
呵呵,多谢支持,普及一下知识

网友A:
哪个寿命更长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电容屏

网友C:
对,电阻屏靠的是形变来识别位置,所以寿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