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的工作电压

楼主(2011-02-09):
冒出一个问题
晶振耗不耗电?
单片机供给晶振的,是怎样的波形?

网友A:
当然要耗电的。
单片机送到晶体的信号,是晶体送到单片机的信号经放大后的波形,一般是失真相当大的近似梯形的波形。如果没有晶体送到单片机的信号,那么单片机也没有信号送到晶体。

楼主:
当然要耗电的。
单片机送到晶体的信号,是晶体送到单片机的信号经放大后的波形,一般是失真相当大的近似梯形的波形。如果没有晶体送到单片机的信号,那么单片机也没有信号送到晶体。 ...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互送出一个波形,然后谐振?

网友B:
楼主注意 晶振 和 晶体

网友C:
晶振指晶体振荡器,是有源器件,由晶体和振荡电路两部分组成,有源电路当然要耗电了。楼主所指应为晶体,晶体是无源器件,本身不直接耗电,但因不存在理想器件故也有损耗。MCU不是简单的给晶体供电,而是将晶体接在振荡回路中,晶体在电路中作为选频器件,晶体两侧理想的波形应为正弦波,但通常不会完美,故有高次谐波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