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保护板短路保护后 - 恢复问题

楼主(2011-02-0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类似笔记本的电池自带保护板,这类保护板一般是有短路保护**的,也就是说PCB上带有EEPROM一类的**体,MCU会把短路信息存在里面,再次通电后,MCU都会检查以前是否发生了短路,如果发生了短路,就切断电池输出。
那个0.9V估计是切断输出后因为软开关左右漏过去的一点电压。

所以,想要恢复它,则需要清楚**体内的数据,可以换一片看看。

网友B:
检查MOS是否烧开路了

网友C:
有的电池组可以断开电芯恢复,有的充电一下也能恢复。

楼主:
是单节锂电池保护IC,断开后当然恢复了,若是带360R负载,短路后也能自动恢复。

我发现很多保护保护板,(IC分别是VA7021,R5402,DW01)都是如此,带负载不能自动恢复!

莫非保护板都不用自动恢复的?
或者保护IC有新的发展空间?

网友D:
去掉负载,充一下电就可恢复。

我的手机电池短路后就是没有输出电压,再充一下电就可以了。